中断如何调用

楼主(2011-11-23):
psoc creator 中断如何调用
如timer,pwm里面设置中断

网友A:
timer,pwm模块都有一个interrupt output 引脚,把它连上一个interrupt模块,在interrupt中处理timer,pwm的中断服务。

楼主:
麻烦能不能给个实例啊。谢谢

网友B:
PWM 中断控制LED 闪烁,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芯片采用cy8c3866-040ES2

网友C:
网上好多这个方面的帖子,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嗯,我也找了一下,多谢楼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