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款FPGA有内置的flash?

楼主(2011-11-23):
从spartan3开始 到哪一款才有flash集成在里面?就是说不用加外置flash 断电之后比特流仍能保存在里面?

网友A:
spartan-3AN是有FLASH的,其他就没注意了...

网友B:
只有spartan-3an有

网友C:
spartan-3an杠杠的

楼主:
为啥比他高级的那些FPGA不加上flash呢??

楼主:
人家mcu都有内置flash啊

网友C:
因为成本差不多

楼主:
那在电路板上又要多一个flash的位置了啊

网友C:
嘿嘿,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多个位置好。否则厂商不傻

网友D:
有点意思

网友C:
过来看看
引用 网友D:

这你都不知道啊~

网友C:
有点意思
引用 网友D:

哈哈~

网友E:
AN系列有的

网友C:
18# zgq800712 他们都说了

楼主:
只有3AN吗?有6an吗

网友C:
:shutup:
引用 楼主:

嘿嘿~

网友F(2018-10-08):
AN的是不是下载速度要快一些呢?

网友G:
spartan3AN已经是非常老的工艺的,现在都不推荐选择这个器件了。
若不需要外置配置芯片,国产CPLD可以选择AGM的。 需要高保密性,高可靠性,可以选择Microsemi SOC,纯FLASH架构的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