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 意外的高电平哪来的

楼主(2011-11-23):
max9725 的运发,麦克风输入,输出接喇叭。 用示波器测输出会有一个80khz 左右的高频信号,听不到喇叭的叫声。现在把高频滤掉就能听到喇叭的声音了。 想问一下,高手们,这个高频是怎么来的。

楼主:
上原理图

网友A:
这个不是运放,“80khz 左右的高频信号”显然是自激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内部就是一个运放吧。 还请问HWM 自激怎么产生的呢? 怎么避免??  谢谢呢啊!!!!!

网友A:
to 4L:

这看似是一个“运放”,实际比运放复杂。震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电路原因,如电路间耦合和电源通路所形成的反馈;也可能是电路以外的,如扬声器通过空气到麦克风的反馈通路。

要消除反馈,主要还是尽量按照其手册中建议的去设计;另外扬声器和麦克风要保证适当的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