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mos管选型呢?

楼主(2011-11-23):
我想用一个mos管来做开关,用在积分器前面,就是过一段时间积分一下,积分的频率为5M左右。要低噪声。这该用哪些参数啊。求指教。下载了好多资料,没找到合适的,诸位在选型MOS管的时候,是找供应商问吗?

网友A:
一般小功率的MOS管本身都能达到5M的开关频率的吧?

如果达不到,恐怕还是外围电路限制。

网友A:
MOS管的门极一定要推挽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参考电路是给的比较器,从比较器中输出电压对MOS管进行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应该是的。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