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仪表驱动

楼主:
一辆汽车上要用到双仪表,上面的油量表,油压表,水温表均为模拟指针式(电流驱动),油量,油压和对应的传感器的电阻成正比,水温和传感器的电阻成反比。现在想测第一个仪表的数据,经过处理后驱动第二组仪表,请问有什么合理的方法去驱动第二组仪表?
  如图所示:[localimg=180,105]1[/localimg]

楼主(2011-11-23):
我目前采用的方法是,AD采样各传感器电压,PWM驱动第二个仪表,具体的方法是(拿油量传感器来说)滑动油浮,对应不同的电阻,记录对应的电压,然后采用PWM驱动三极管,也让它出现同样的电压,这样第二个仪表的指针和第一个仪表的指针处在相同的位置,记录下此时的PWM值,以此类推...
   这样第一组仪表传感器上的电压,采样电压,PWM值,第二组仪表的电压就呈现了一种关系,做程序时只需要测采样电压,然后查表PWM值,就可以驱动第二组仪表了,目前按照这种方法也能驱动起来,但是总感觉到不太科学。
   需要说明的是 各传感器电阻并非完全是线性关系,
   比如 压力传感器 0Bar 时 对应电阻 5--13 欧姆,典型值10欧姆
                         0.5Bar   对应电阻 16--25欧姆,典型值 25欧姆

                         9Bar       对应电阻  150--190欧姆 典型值 170欧姆
                         10Bar     对应电阻   154---214欧姆 典型值 184欧姆

  PWM驱动图:

楼主:
采用PWM方式驱动就是要改变三级管导通程度,进而模拟出一个相似的仪表传感器。

楼主:
我在想,既然仪表是电流方式驱动的,能不能在第一组仪表的传感器回路中加一个采样电阻,测这个电阻的电压,然后经过DA转换,控制MOS管的电流,进而去驱动第二个仪表。
   或则干脆不用单片机,直接用运放+周边电路+MOS管去驱动第二组仪表,可惜的是具体的电路不知道该怎么做...

楼主:
各位21IC大虾,   有木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