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如何用单片机检测220V交流并计时

楼主(2011-11-23):
如何用单片机的I/O口来检测是220V,50HZ交流还是110V,60HZ的交流,并用检测到的交流频率来计时?

网友A:
变压器 (or 光 偶)+lm339

网友B:
1、如果不考虑隔离,可以直接一个10M的大电阻到IO口,要注意电源参考点问题。
2、如果需要隔离,则需要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