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负载测试? 磁滞电机?

楼主(2011-11-23):
做一个自动的测试系统, 需要适应针对不同电机的不同扭矩负载. 看到有个厂家做的是用磁滞电机作为负载, 这个磁滞电机有一个控制器,通过工控机控制扭矩大小. 从外观上看是德国ZF公司的产品,但是从该公司网站好象没有类似的产品.

后来搜索, 发现很多电机厂家都会用一种叫"测功机"的设备测试电机, 但是不清楚这种设备的扭矩是通过什么来控制的? 有什么相应的厂家?

网友A:
"测功机"的设备很多.
其中最关键的产生需要扭矩的部件是个制动器. 可以网上找找这个资料
通常最常用的有磁粉制动器, 涡流制动器, 生产的厂家很多.
通过电流来控制.

楼主:
这个制动器的精度如何? 这个磁滞电机其实也是一种制动器吧, 谢谢斑竹.

楼主:
是的, 搜索了一下, 江苏南通有很多这样的厂家. 德国ZF有哪些这类产品?

网友A:
制动器的线性度还算可以, 但不能全部按照它的线性关系来, 应该构成闭环, 由力矩传感器来检测负载.
测功机都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增加力矩传感器的, 做成闭环控制.

网友B:
用2个电机互相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