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楼主(2011-11-2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DSP问题。

楼主:
特殊情况下呢?

网友B:
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楼主:
结贴是美德,多谢两位

网友C:
pcb_防静电(净水推荐)...

pcb_防静电(净水推荐).pdf

网友D:
过来参考下

网友D:
看看如何防静电

网友E:
可以好好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