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溢出

楼主(2011-11-23):
运行一个空的死循环就出现了堆栈溢出

网友A:
片子坏了吧

网友B:
请检查是否存在中断处理子程序未返回的情况。

另外,4位MCU在仿真进行中时,如果连接线松开了,可能会显示堆栈溢出。

网友C:
不一定啊,或许是软件的问题呢

楼主:
我用软件仿真过了,不会出现堆栈溢出的错误,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嗯。。检查一下EVB板及仿真器是否异常

网友E:
用IDE66的软件仿真功能,看是否运行正常,如果正常,基本上可以断定EVB板或仿真器异常

网友F:
采用外部供电,且采用了不正确的方式或电压不合适,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连接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或则是跳线有接触不好

网友D:
把跳线直接焊锡连接了,连接线也重新插拔

网友A:
EVB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H:
不能说是断定是EVB或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E:
如果你无意中使能了中断,并且中断反复被触发,那么就会重复多次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而又没有中断返回,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
嗯,我在看看,多谢各位

网友I:
我以前查表的时候表格指导未定义的地方(跟跑飞差不多)也出现溢出了...不小心还真没发现

网友J:
百度一下看看什么问题!!!

南京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