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放大电路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11-23):
Q1:上图中将200k电阻改成平衡滤波的形式是否有必要?后级有RC低通滤波电路。
Q2:AIN5p和AIN5n之间接一个大电阻,是否有必要?同事说要形成回流通路,我认为回流通路已经存在了;这个电阻应该可以提高差分输入阻抗的大小;因为此电路一直在用,那么这个电阻是否在防护方面有什么作用?
请chunyang老师关注下哈。

网友A:
“Q1:上图中将200k电阻改成平衡滤波的形式是否有必要?后级有RC低通滤波电路。”

没必要。

“Q2:AIN5p和AIN5n之间接一个大电阻,是否有必要?同事说要形成回流通路,我认为回流通路已经存在了;这个电阻应该可以提高差分输入阻抗的大小;因为此电路一直在用,那么这个电阻是否在防护方面有什么作用?”

回流通路自然会有,但不会有问题。不过,这个电阻并不能提高输入阻抗,反而是降低了阻抗。

网友A:
若要保护运放输入端,可以考虑在运放的输入端间并两个二极管。

楼主:
“Q1:上图中将200k电阻改成平衡滤波的形式是否有必要?后级有RC低通滤波电路。”

没必要。

“Q2:AIN5p和AIN5n之间接一个大电阻,是否有必要?同事说要形成回流通路,我认为回流通路已经存在了;这个电阻应该可以 ...
引用 网友A:

HWM大大说得对,2个电阻并联是降低了输入阻抗。
这个电阻有什么防护作用没?

网友A:
to 4L:

基本没有。

楼主:
若要保护运放输入端,可以考虑在运放的输入端间并两个二极管。
引用 网友A:

HWM,要是运放内部已经有二极管保护,外部再加二极管还有必要吗?我觉得再加的话,也只有分一点电流、减小内部二极管的功耗的作用了

网友A:
to 6L:

不是所有运放都有输入保护二极管的。不过看了下OPA4227(OPA227)的手册,确有保护二极管,那就无需再加了。

网友B:
楼主,CIN5经过2个1K的电阻到AIN5N干嘛用

楼主:
楼主,CIN5经过2个1K的电阻到AIN5N干嘛用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