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问题介绍板上高频信号布局(Layout)时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11-23):
讲座上的材料多是电源干扰问题,能否DSP问题介绍板上高频信号布局(Layout)时要注意的问题以及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影响问题?

网友A: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

网友B:
恶魔,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

网友A:
呵呵,对,楼上打错字了吧,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楼主:
哈哈,3楼笑死我了,你是在打“嗯”吧?结贴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