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直流电压,接射随器输出,跟随不上呢?

楼主(2011-11-23):
买了一个高压模块,24V直流电压可以产生1200V高压,输出1mA电流,同时输出一个1.2V电压, 就是千分之一高压,现在把1.2V电压,加个跟随器,跟随器输入端连1.2V,万用表测量跟随器输 出端(不接负载),变成1.5V,输入端电压正常,基本在1.2V左右 .

用模拟示波器看,1.2V电压闪烁,发虚,与量其他直流电压(比如开关电源,电压不闪烁)不同 ,另外,运放输出端是1.5V,排除万用表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运放振荡了。自查一下所用运放是否是单位增益稳定的。另外,运放电源端的去耦电容不能省。

楼主:
可能是运放振荡了。自查一下所用运放是否是单位增益稳定的。另外,运放电源端的去耦电容不能省。
引用 网友A:

OP07做跟随,单位增益稳定
电源供电,+-15V做了阻容滤波才接到运放电源端的。

怀疑是不是这个1.2V电压有问题,是不是线圈直接输出来的电压呢?

网友A:
to 3L:

“电源供电,+-15V做了阻容滤波才接到运放电源端的。”,阻容滤波未必好,若+-15V够稳定可以去掉。

要确定1.2V电压是否有问题,可以在不接跟随器的条件下测一下。

楼主:
to 3L:

“电源供电,+-15V做了阻容滤波才接到运放电源端的。”,阻容滤波未必好,若+-15V够稳定可以去掉。

要确定1.2V电压是否有问题,可以在不接跟随器的条件下测一下。 ...
引用 网友A:

不加射随,这个1.2V电压用万用表测正常,但是如果对地接一个10uF电解电容,这个电压居然降
到0.4V了,
加上射随,输入端依然0.4V,输出0.7V,

奇怪了~~~

网友A:
to 5L:

看来那个1.2V输出不太靠谱。

楼主:
to 5L:

看来那个1.2V输出不太靠谱。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H,这个问题能解决吗?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to 7L:

不清楚那个1.2V的来历,无法给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