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和NTC原理及区别

楼主(2011-11-23):
NTC:
    NTC
是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负的温度系数,泛指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所谓NTC热敏电阻器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由于温度上升,其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

PTC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
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通常我们提到的PTC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PTC热敏电阻.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典型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 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阶跃性的增高。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热敏电阻温度与室温相近、电阻很小,串联在电路中不会阻碍电流通过;而当电路因故障而出现过电流时,热敏电阻由于发热功率增加导致温度上升,当温度超过
开关温度时,电阻瞬间会剧增,回路中的电流迅速减小到安全值。热敏电阻动作后,电路中电流有了大幅度的降低,由于高分子ptc热敏电阻的可设计性好,可通过改变自身的开关温度(ts)来调节其对温度的敏感程度,因而可同时起到过温保护和过流保护两种作用。

网友A:
一个正温度系数,一个负温度系数。
一个做短路保护,一个抑制浪涌电流。

网友B:
呵呵。分析的不错呢!!!ntc电阻也经常用在锂电池过热保护电路中!!!!

楼主:
防止锂电池过流过热发生严重事故。上次新闻里不是还飞机上一个乘客电池自燃了。

网友C:
呵呵。分析的不错呢!!!ntc电阻也经常用在锂电池过热保护电路中!!!!
引用 网友B:

照上面的说法,如果要防止过热的话,应该用PTC而不是NTC吧?

网友D:
楼主的东西太精辟勒

网友A:
是的确经常用到

网友E:
原来如此啊,那原来理解的NTC做过流保护就错误了

网友F:
学习了,话说这是互动上的解释吧

网友G(2013-11-25):
NTC热敏电阻选型表

网友H(2016-06-22):
温故而知新

网友I(2019-02-22):
温敏电阻像个很不理想的开关,
在进入保护状态时,其功耗足以维持保护状态所需的温度,
不过我想,跟普通电阻一样,温敏电阻也会有 耐压或载流量 的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