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点信号检测

楼主(2011-11-23):
(无正文)

网友A:
锁相检测技术

网友B:
PCB布线跟“EMC”方面的都需要看!

网友C:
如果是光的话,一般都是锁相放大技术为主、因为频率低、波形规则。如果是脉冲波形、那么锁相放大则不适合应用于此场合中、因为锁相后端的滤波器会滤除掉脉冲波形快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高次谐波分量。从而导致脉冲波形的畸变。对于这种信号的测量应该使用取样积分或者数字式平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