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PWM实现DA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1-11-23):
我的外围电路是PWM输出脚后接积分电路,就一个1K的电阻和一个0.1UF的电容,PWM输出波形很正常中,但测输出的电压有时波动很大,有时候那个波形和PWM波差不多,求解???

网友A:
PWM的频率是多少!?不能太低了,建议尽量弄高点,否则RC时间常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