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1-11-23):
小弟不才,刚学MSP430系列,看到C430有这样的语句:1.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关狗语句,是怎么样实现关狗的, 从这句里看不到HOLD位是置位还是复位呀!2.P3DIR |= BIT4; // P3.4 output还有类似这样的,看不出DIR是什么状态呀,BIT4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怎么没人解答啊 我帮你问问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看看WDTHOLD和BIT4的宏定义就明白了:
WDTHOLD应该等于0x80;
BIT4=0x10;

网友C:
1.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关狗语句,是怎么样实现关狗的, 从这句里看不到HOLD位是置位还是复位呀!
计时器模式:作为一个计时器使用,计数器满产生中断时执行看门狗中断函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WDTHOLD=0x80;
语句WDTCTL = WDTPW + WDTHOLD;
就是将WDTHOLD位置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