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老大能提供PSRAM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1-11-23):
本人现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一个外部的大RAM,容量是4M,可以多芯片实现,现在考虑PSRAM容量比较大,考虑使用,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维修方便,因此拒绝使用BGA封装的芯片,谢谢。

网友A:
请问是要4Mb还是4MB,如果是4MB应该只有BGA封装的。

网友B(2011-12-23):
楼上的芯片貌似都是BGA封装的

网友C:
不是BGA封装的不太好找

网友D:
本人有一款PSRAM,是当年西门子做手机的余料。库存86k左右
牌子是:SAMSUNG
型号是:K6F2016U4A-ZF10
128K x16 bit Super Low Power and Low Voltage Full CMOS Static RAM
谁能设计的,可以半卖半送。
ID消息留言

网友E(2016-12-09):
如果有类似需求,可以考虑用IPS3204JSQ的支持SPI、Quad DPI接口的串行PSRAM,4MB容量,SOP-8封装,最高时钟104MHz, 价格比SRAM便宜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本人有一款PSRAM,是当年西门子做手机的余料。库存86k左右
牌子是:SAMSUNG
型号是:K6F2016U4A-ZF10

你这是SRAM,非PSRAM

网友G(2017-06-07):
此等老铁都可以浮出水面。

网友H(2017-07-28):
我们有标注的SPI 接口的64Mb ram 速度104Mhz,支持QPI接口  联系方式  13917640900    邮箱  bill.liu@innovo-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