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MSP430 4系列单片机LCD驱动问题

楼主(2011-11-23):
请问MSP430 F4系列单片机所驱动的160段或者128段的LCD是指1602这类字符LCD吗?
点阵LCD是要挂在GPIO口的?
另外LCD的功耗一般是多大呢?
谢谢~~

网友A:
1、不能驱动1602  12864这样的字符LCD,只能驱动段码类的液晶
2、12864类的要挂在IO口的
3、LCD的功耗决定与LCD上,小的几个微安 大的能到ma级别
有问题在问我  QQ 1046----945---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