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函数指定到Flash的固定地址???

楼主(2011-11-23):
我想到形如void fun(void)的函数放在Flash的地址为0x00001000这个地址上怎么操作啊?

如果是数据可以这样 const uint8_t Font[1000] __attribute__((at(0x1000))),一个一个函数呢?

网友A:
keil里面可以这样做,先查编译的后的xxx.map文件,找到对应函数的编译器名称,例如(?CO?FLASH).然后在L51/Lx51的user segment里面写(?CO?FLASH(C:0xA600)就可以把这个段放在指定的位置了.

网友A:
其他的编译器我想也应该有类似的功能吧,在控制locate的选项里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就是Keil 4.21的编译器,我试试看

楼主:
问题解决,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