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的设计原则都有哪些?

楼主(2011-11-23):
屏蔽的设计原则都有哪些?

网友A:
高频电场屏蔽应用铜、铝和镁等良导电材料,以得到最大的反射效率。

网友B:
低频磁场屏蔽应用磁性材料,如铁和镍铁高导磁合金,以得到最大的吸收效率。

网友C:
足够厚度的屏蔽层可屏蔽任何频率的电场,且有很高的屏蔽效能。

网友D:
是啊,而且51如果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还可在一个UART上实现收发使用不同的波特率通信

网友E:
用来密封缝隙的各种结合面必须清洁,不能有不导电的涂层。

网友F:
为了保持外壳的屏蔽效能,对必不可少的穿线孔应加导电衬层、弹簧垫圈、波导衰减器和栅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