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stm32在TFT屏上显示中文 不用字库

楼主(2011-11-23):
现在已经有在指定点显示一个16位的颜色数据 但是不会显示中文 求大神指点 最好有源程序 其他单片机的可以参考的也行

网友A(2014-04-17):
可以到我店参考 TFTMCU.TAOBAO.COM

网友B:
不用字库,那就按字的点阵图一个个点画上去呗

网友C:
别折腾了,所有的字符都是要字库支持的, 哪怕是英文字符。

网友D(2014-06-20):
不用字库,累死你。

网友E:
如果用字不多的话可以不用字库,有专门的取字模软件,自己建字库。

网友F:
外挂个FLASH,将字库全部存在里面,现在的FLASH很便宜了几块钱就搞定了。。。省不少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