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引脚接电容电感滤波的问题,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1-11-23):
求前辈指点
我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需要用到一块无线网卡芯片,芯片说明书对一个引脚进行说明,要加上如图的带阻滤波器,要求电容是10uf,可以浮动20%
但是我又参考了别人设计好的一张图,他没有采用说明书上的这个连法,而是用了3个电容。
想问一下别人的那张图的设计方法和说明书上的滤波器的功能是一样的么,为什么那样设计呢?
附上图和芯片说明书~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ESD保护的电路,还是这个芯片~与SIM卡槽相连。芯片说明书的第41页有说明要加入ESD保护。别人连接好的那个图,为什么那样连呢,而且还采用了2个芯片进行ESD保护,画法还不一样(NUP4301和ESDA6V1W5)
求前辈们教教我~

楼主:
重贴了。。不好意思。。这个帖子先结了,在另一个帖子里面求教。

网友A:
re LZ:

首先这不是带阻滤波器,而是个低通滤波。这里的电容量取值范围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宽,具体还要看电源的纹波频率和幅度。

关于ESD,这里采用的是二极管钳位,NUP4301和ESDA6V1W5内部就是二极管组成的钳位电路(其中两端接电源和地,中间端接信号)。

楼主:
re LZ:

首先这不是带阻滤波器,而是个低通滤波。这里的电容量取值范围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宽,具体还要看电源的纹波频率和幅度。

关于ESD,这里采用的是二极管钳位,NUP4301和ESDA6V1W5内部就是二极管组成的钳位电路 ...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的指点~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电路连法不同应该是由于ESD部分芯片选型不一样导致的。~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参考的那张原理图没有电感呢。。。前辈能帮我看一下么。。我把芯片说明书传上来。。

网友A:
to 4L:

加了电感就是个л型低通滤波器,其效果会更好些。但若电源纹波较小,则可以仅采用电容滤波。注意手册中的这句话:

The reject filter can be connected between VBATT and the supply sources if the supply source is noisy.

网友B:
TO 6楼,果然是大侠。谢谢指教

网友C:
其实加磁珠效果更好,电压损失更小。

楼主:
to 4L:

加了电感就是个л型低通滤波器,其效果会更好些。但若电源纹波较小,则可以仅采用电容滤波。注意手册中的这句话:

The reject filter can be connected between VBATT and the supply sources if the suppl ...
引用 网友A:
感谢前辈指点:'( 像前辈这样的好人真的很少了=。=要是能拜师就好了。。。
查了资料,我参考的那张图中用三个电容并联接地滤波。前两个电容,把低频交流进行滤波,分别叫一次滤波电容和二次滤波电容,第三个电容用来把交流高频分量滤走。我还想问的就是电容的大小,怎么判断使用多大的电容来滤去高频和低频交流分量?
再次感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又学到了知识~磁珠~

网友A:
to 9L:

一般按常规取几微法和零点几位法的电容并联即可。如果再要考虑范围大点,则可再并入数量级更小一级(针对较高频率)或更大一级(针对较大功率)的电容。

楼主:
to 9L:

一般按常规取几微法和零点几位法的电容并联即可。如果再要考虑范围大点,则可再并入数量级更小一级(针对较高频率)或更大一级(针对较大功率)的电容。 ...
引用 网友A:
懂了~感激涕零了:'( 前辈收我做徒弟吧...

网友D(2012-04-04):
如果性情好,如果LZ认为没有完全懂,可以考虑。

网友E:
俺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