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现在开发使用库函数还是自己设置寄存器

楼主(2011-11-23):
单选投票, 共有 2 人参与投票

楼主:
现在用新塘的芯片做项目,开始纠结了,首先是搭建开发环境比较的郁闷,只有IAR和KEIL能用,用库函数方法方便,但是垃圾也很多,效率也成问题,库函数可能考虑的太全面了吧。想想自己用传统的写寄存器方式开发这东西,看了下顿时有点郁闷了,感觉芯片的资料搞的很杂,不是很清晰(菜鸟的见解)。也许是菜鸟没有用过cortex M0的原因吧!

网友A:
2# 菜鸟同学 呵呵,任何一个芯片资料或编译器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好的,呵呵,加油~

网友B:
我使用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