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进行代码调试遇到的问题 LPC2131

楼主(2011-11-23):
HJTAG进行代码调试遇到的问题

整个步骤如下1、在PC上安装H-JTAG,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2、打开运行ADS1.2 软件的调试软件-AXD Debugger进行配置
3、跳出选择文件对话框,找到H-JTAG 安装目录,选择并打开里面的H-JTAG.dll 文件
至此没有任何问题。
4、当点击OK的时候,就出现了下面的错误信息:
RDI Severe Error 00501:H-JTAG is not ready。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s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这是什么情况??
我线路检查了好几遍,都连接好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PC机的并口坏了,但是换了几台PC机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JTAG的跳线坏了?应该不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