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定时器中断跳进不去

楼主(2011-11-23):
void Timer0A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使能定时器0
    IntMasterEnable();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32_BIT_OS);             //配置定时器为32bit周期计数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TIMER_A,6000000);          //设置装载寄存器值
    TimerIntRegister(TIMER0_BASE,TIMER_A,Timer0A_ISR);        //注册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名称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TIMER_TIMA_TIMEOUT);                        //设置定时器为溢出中断
        TimerEnable(TIMER0_BASE,TIMER_A);                                //使能定时器0
}

网友A:
貌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32_BIT_OS);这句你配置的是 32位单次触发定时器,不是周期计数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TIMER_A,6000000);这里的6000000建议使用系统时钟,不然你的定时器的时间不好计算。
跳不进去中断是不是startup_ewarm.c里边没有做处理?

楼主:
谢谢ls两位,问题已经解决,是中端入口没修改好!

网友C:
中端入口没修改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