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 volatile bit RD7 @ (unsigned)&PORTD*8+7

楼主(2011-11-23):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语句吗?*8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static volatile bit RD7 @ (unsigned)&PORTD*8+7;

网友A:
位域

(unsigned)&PORTD*8+7

(unsigned) PICC位域 (即一個字節代表的是8,而不是1)

&PORTD 取PORTD地址
&PORTD*8 轉換為位域當然要*8
+7 第7位咯.

原理和51的位尋址指令沒什麽不同(一個地址只代表一個位)

网友B:
static volatile bit RD7 @ (unsigned)&PORTD*8+7;

看到bit了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
假设定义一个bit类型的数组PORTD[8],RD7相当于这个数组的PORTD[7]元素。

楼主:
那这个 @ 怎么理解,是pic固定格式吗?

网友B:
那这个 @ 怎么理解,是pic固定格式吗?
引用 楼主:

表示后面是绝对地址。

不是PIC的固定格式,是C语言的标准规则。

网友C:
@并不是PIC的专利

问题是定义1个位,有必要这样写吗

网友B:
@并不是PIC的专利

问题是定义1个位,有必要这样写吗
引用 网友C:

这是头文件中的,主要是用户使用IO口位操作

网友D(2014-01-08):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