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电磁干扰设计的技术措施都有哪些?

楼主(2011-11-23):
(无正文)

网友A:
有许多技术措施可以用来减小电子系统对电磁干扰的敏感性,如屏蔽、连接、滤波、接地、线路设计和元器件选择等。

网友B:
元器件选择和电路设计是抗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性设计的重点之一,通过选择元件及抗扰筛选,以得到高抗干扰门限值的元件。这项措施可使系统的抗干扰性增加10-3dB。使设计的电路具有高信号电平和低阻抗特性,可大大降低对干扰的灵敏度。

网友C:
一般采取的办法是缩短元件和电路的连线,采用屏蔽的双绞线作连线。

网友D:
对电路来说,数字电路比线性、模拟电路抗扰性强,低速数字电路比高速数字电路有更低的电磁灵敏度。

网友E:
在确定元件和电路时,除要注意其电磁干扰灵敏度之外,还应注意一些会产生电磁干扰的元件和电路。

网友F:
它们也汇兑系统早晨股应有的影响,或使信号发生畸变,或产生干扰电压、干扰电流,或使系统造成工作失误。

网友G:
是i啊,这些在设计与测试时都应给予注意。

网友H:
楼主的抗电磁干扰设计的技术措施具体是那方面的,电源的吗?
抑制干扰的措施很多,主要包括屏蔽、隔离、滤波、接地和软件处理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