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问 AVR、ARM、PIC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1-23):
(无正文)

网友:
就是 乌鸦  猫头鹰  麻雀 他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A:
AVR单片机是ATMEL公司研制开发的一种新型单片机,它与51单片机、PIC单片机相比运行效率高很多、芯片内部的Flsah、EEPROM、SRAM容量较大、全部支持在线编程烧写(ISP、每个IO口都可以以推换驱动的方式输出高、低电平,驱动能力强、内部资源丰富,一般都集成AD、DA模数转换器;PWM;SPI、USART、TWI、I2C通信口;丰富的中断源等。主要现在使用的型号是ATMEGA8/16。

    ARM不是单片机,准确来讲ARM是一种处理器的IP核。英国ARM公司开发出处理器结构后向其他芯片厂商授权制造,芯片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结构与功能的调整,因此实际中使用的ARM处理器有很多种类,主要有三星、飞利浦、ATMEL、INTEL制造的几大类,功能与使用上均不相同。ARM处理器核还可以嵌入其他专用芯片中作为中央处理单元使用,例如飞利浦的MP3解码芯片就是采用ARM7核心的。ARM系列处理器很少集成片上硬件资源,更接近今天的处理器范畴,基本不被认为是单片机。

Peripheral Interface Controller,采用CISC结构的单片机数据线和指令线分时复用,即所谓冯。诺伊曼结构。它的指令丰富,功能较强,但取指令和取数据不能同时进行,速度受限,价格亦高。

楼主:
您这绰的也忒抽象了,呵呵 :L 2# 123654789

网友B:
回复 网友A:

PIC 应该是RISC,而且是哈佛双流水结构吧?

网友C:
牌子不同,但都是外国牌子,结构不同,性价比不同。http://lintar.taobao.com

网友D:
回复 网友A:

PIC 应该是RISC,而且是哈佛双流水结构吧?
引用 网友B:

AVR是哈佛

网友E:
刚开始学的路过:)

网友F:
都是单片机,都可以拿来用,都可以给你赚钱。

网友G:
AVR是atmel公司的单片机。主要以8位的avr为主。

ARM是一种CPU核,使用ARM核的单片机一般都称为arm,
目前在嵌入式系统里面,基于CM3型内核的arm产品比较流行,比如stm32之类。

PIC是microchip公司的产品,分为8位的PIC16,PIC18和16位的PIC24,dspic,以及32位的PIC32.

PIC16,pic18主要用于成本敏感型的不需要太多运算的控制场合,集成的外设比较丰富,也很有特点。
PIC24,dspic是性能比较出众的16bit MCU,目前最高可达70MIPS的速度,部分应用和stm32重合。
PIC32是比较高端的32bit MCU,采用MIPS内核,运算性能优于基于cm3内核的stm32

网友G:
目前来说AVR已经比较落伍了。

3楼说的是十几年前的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