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是什么元件,谢谢

楼主(2011-11-23):
这个像二极管的东东,帮忙看看啊,上面没有文字,知道的说下这是什么管子,越详细越好,谢了,板子的功能是让可控硅延时导通,很简单的,但就是没见过这种二极管,市场上也买不到。

网友A:
原理图画出来,在上电测一下
我估计可能是稳压管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
  没见过

网友C:
稳压管子 可能大

楼主:
万用表测,正向0.3v,反向无穷大,有可能是锗二极管吗?

网友D:
很常见的玻封二极管,有可能是各种类型的二极管。
如果电路不复杂,把图反出来看看就大致能推定是什么管子了。

网友E:
1.从原理上推.2.拆下仔细查看有无标记

网友F:
没几个元件,把原理图整出来再推,理应可知

网友G:
楼主你的照片好清晰哦~~

网友H:
二极管或者稳压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手机拍的,魅族m8

楼主:
原理图已发,请6楼的老兄再看看

网友D:
从电路上来看就是个玻封的开关二极管,无论电压电流都不大。

楼主(2012-07-26):
我用1n4148带替了,电路正常工作,看来就是一般的二极管,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忘了结贴,对不起各位

楼主:
不能给分啊,说分数不符,只能对不起各位了,来个无满意答案结贴:'(

网友I:
这应该就是一个快恢复二极管;从你的原理图上分析,应该就是一个快恢复二极管,找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直接替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