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输出始终有漂移

楼主(2011-11-23):
运放配合一些外围阻容器件 构成电路。
我调整运放 + 或- 端 电阻,争取+ 和 -电压相同 ,使运放输出为0 ,但运放输出不能稳定在0 ,逐渐的偏到正 或 负 几毫伏 ,有时候又能正负波动回来,有时候一个方向。  整个过程比较缓慢,观察10分钟 也基本上漂移到几毫伏,还是不停....

老师讲讲 这样情况 一般该怎么办?
是工作温度变化引起的?也不至于变化这么快啊,是我电路有问题?

若老师得根据实际电路回答的话,我过会把电路传上来。

我记得运放调零 是 把输入接地,然后调整参数,看输出为0, 对吗?
但我今天把输入接地,偏移的更厉害。前几天没把输入接地,依然可以稳定调直流工作点(前几天和今天的电路区别在于 我运放换型号了)

网友A:
运放有漂移是正常现像。
精密运放只是漂移比较小,但不能绝对没有。
你的运放是什么型号?

楼主:
运放输出不停朝一个方向飘,接受不了啊。
我所说称之为的漂移 是 我的直流工作点,不知道妥不妥。
我的运放vos 等直流特性都比较高,好像2mv。
我将图中R1和R4都用电位器 来调整 ,把运放输出调到0 之后,又自动飘走了.....
试了一天....不知道思路错没错。
让运放输出直流点 为小负值也行,得稳住啊, 但现实是稳不住....
(输入端未加信号,也未接地,调试)

网友A:
此电路有点怪。
AD8036AN是带宽很大的运放(240MHz),但失调和失调温漂等项指标并不高,大致上和普通运放LM358之类差不多。
此电路运放输出端漂移,不仅是运放温度变化的影响,电阻R3R4的温度系数、Q2温度系数、电阻R1的温度系数都会在温度变化时影响运放输出。电源电压也会影响运放输出。

楼主:
但我的电路 在实验室中 ,环境温度没什么太大变化,而且我用的电阻 金属膜电阻。
运放输出 不停的飘啊飘,唉,飘的慢,但的确在变,1分钟从0飘到3mv没什么问题

楼主:
今天有调试了一下,R4 取1.4K ,设定运放同相端0.890v
调节R1 ,使输入端直流电位为0 ,此时输出端为-11mv左右,此时R1大约1K多(未测),观察1个小时运放输出漂移0.5mv。
开空调增加室内温度,似乎漂移能大点,结果一会去看下。

网友B:
运放无论偏移还是自激都是很正常的,在于你的后续处理,一般加隔离和逻辑门后就能得到理想的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