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做个计算器,求高人指点程序

楼主(2011-11-23):
最近学校搞实训,老师让做个计算器(at89s52),本人刚c语言不好,求高人指点,最好上传源码。附上原理图,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代码没有。大概能这么想:
分显示模块,按钮输入模块,计算模块。每个模块对外都有一定接口,逐一完成即可。
你可以在程序里对每个模块定时或不定时调用运行,也可以再搞多一个类似任务调度的模块。根据3个模块需要,用任务调度模块来调用。

网友B:
16 个键, 感觉太少了点. 按键和显示不难.
这个东西的难度, 可能是在计算上面.

网友C:
最难不是计算那块
而是人家交互那块

网友D:
主要就是加减乘除,运算这块,估计够LZ折腾一段时间的。哈哈,电路很简单。

网友E:
加减乘除倒也不难,关键是要精确到多少位呢,还有三角函数,乘方、开方,再者是运算结果的存储功能,做到这个地步才算难

网友F(2012-04-18):
要做到和实际商品计算器一样难度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