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1-11-23):
都有哪些?

网友A:
LED灯具失效一是来源于电源和驱动的失效,二是来源于LED器件本身的失效。

网友B:
通常LED电源和驱动的损坏来自于输入电源的过电冲击(EOS)以及负载端的断路故障。

网友C:
嗯,输入电源的过电冲击往往会造成驱动电路中驱动芯片的损坏,以及电容等被动元件发生击穿损坏。

网友D:
负载端的短路故障则可能引起驱动电路的过电流驱动,驱动电路有可能发生短路损坏或有短路故障导致的过热损坏。

网友E:
LED器件本身的失效呢?

网友F:
瞬态过流

网友G:
静电放电

楼主:
瞬态过流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瞬态过流事件是指流过LED的电流超过该LED技术数据手册中的最大额定电流,这可能是由于大电流直接产生也可能是由高电压间接产生,如瞬态雷击、开关电源的瞬态开关噪声、电网波动等过压事件引起的过流。

网友B:
这些事件都是瞬态的,持续时间极短,通常我们将其称为尖峰,如“电流尖峰”、“电压尖峰”。

网友C:
是的,造成瞬态过流事件的情况还包括LED接通电源,或是带电插拔时的瞬态过电流。

网友D:
对于汽车中LED照明,ISO7637-2的瞬态抛负载浪涌冲击则是其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威胁。

网友H:
LED遭受过电冲击后的失效模式并非固定,但通常会导致焊接线损坏

网友I:

  LED灯具失效一是来源于电源和驱动的失效,二是来源于LED器件本身的失效。通常LED电源和驱动的损坏来自于输入电源的过电冲击(EOS)以及负载端的断路故障。输入电源的过电冲击往往会造成驱动电路中驱动芯片的损坏,以及电容等被动元件发生击穿损坏。负载端的短路故障则可能引起驱动电路的过电流驱动,驱动电路有可能发生短路损坏或有短路故障导致的过热损坏。LED器件本身的失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瞬态过流事件

  瞬态过流事件是指流过LED的电流超过该LED技术数据手册中的最大额定电流,这可能是由于大电流直接产生也可能是由高电压间接产生,如瞬态雷击、开关电源的瞬态开关噪声、电网波动等过压事件引起的过流。这些事件都是瞬态的,持续时间极短,通常我们将其称为尖峰,如“电流尖峰”、“电压尖峰”。造成瞬态过流事件的情况还包括LED接通电源,或是带电插拔时的瞬态过电流。

  对于汽车中的LED照明,ISO7637-2的瞬态抛负载浪涌冲击则是其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威胁。

  LED遭受过电冲击后的失效模式并非固定,但通常会导致焊接线损坏,如图1所示。这种损坏通常由极大的瞬态过电流引起。除了导致焊接线烧断外,还可能导致靠近焊接线的其他部分损坏,例如密封材料。

  2.静电放电事件

  静电放电(ESD)损坏是目前高集成度半导体器件制造、运输和应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瞬态过压危害,而LED照明系统则须满足IEC61000-4-2标准的“人体静电放电模式”8kV接触放电,以防止系统在静电放电时有可能导致的过电冲击失效。

  LED PN结阵列性能将出现降低或损坏,如图2所示。ESD事件放电通路导致的LED芯片的内部失效,这种失效可能只是局部功能损坏,严重的话也会导致LED永久损坏。

网友J:
造成LED灯具损坏的6个主要原因

  白光LED属于电压敏感型的器件,在实际工作中是以20mA的电流为上限,但往往会由于在使用中的各种原因而造成电流增大,如果不採取保护措施,这种增大的电流超过一定的时间和幅度后LED就会损坏

  1、供电电压的突然升高。

  2、线路中某个元件或印制线条或其他导线的短路而形成LED供电通路的局部短路,使这个地方的电压增高。

  3、某个LED因为自身的品质原因损坏因而形成短路,它原有的电压降就转嫁到其他LED上。

  4、灯具内的温度过高,使LED的特性变坏。

  5、灯具内部进了水,水是导电的。

  6、在装配的时候没有做好防静电的工作,使LED的内部已经被静电所伤害。尽管施加的是正常电压和电流值,也是极易造成LED的损坏

网友K: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