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P/VREF脚怎么配置成VREF或者IP

楼主(2011-11-23):
(无正文)

楼主:
另外,像IO/GCLK脚,也是在约束文件中设置成特定的GCLK脚嘛?
:$

网友A:
另外,像IO/GCLK脚,也是在约束文件中设置成特定的GCLK脚嘛?
:$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是物理连接。

网友A:
SPARTAN 3中有些管脚有二种特性: IP/VREF,怎么配置成VREF或者IP?
是在约束文件,特性中进行设置嘛?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是物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