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 的SMBUS请教!

楼主(2011-11-23):
void SMBUS_ISR (void) interrupt 7
{

switch (SMB0STA)

  {

    case 0x08:
    //起始条件  重复起始条件

    SMB0DAT =  SMBUSAddr;

STA = 0;

break;

case 0x10:

    SMB0DAT =  SMBUSAddr | 0x01;

STA = 0;

break;

case 0x18:
//从地址+w已发
   收到ACK

    SMB0DAT = *SMBUSBuf++ ;

    SMBUSNbyte = SMBUSNbyte-1;

break;

case 0x20:
//从地址+w已发
   收到NACK

  {

WRFinishStatus = 0x21 ;

STO = 1;

break;

  }

case 0x28:
  //数字字节已发出,收到ACK

  {

if(SMBUSNbyte > 0)

  {

    SMB0DAT = *SMBUSBuf++;

SMBUSNbyte = SMBUSNbyte-1;

break ;

  }

else if((WRFlag == 1) && (SMBUSNbyte==0))
   //当前操作为读

  {

    STA = 1;     //重启总线

break ;

  }

else

  {

     WRFinishStatus = 0x11 ;  // 操作成功置1

STO = 1;
              // 中止 I2C

break ;

  //  禁止使能I2C

  }

break ;

  }

case 0x30:         //数字字节已发出,收到NACK

  {

WRFinishStatus = 0x21;
//操作失败

STO = 1;

break;

  }

case 0x38:
  //竞争失败

WRFinishStatus = 0x21;
//操作失败

STO = 1;

break;

case 0x40:         //从地址+R已发出 收到ACK

  {

AA = 0;

break ;
//
if(SMBUSNbyte<=1)
//
    AA = 0;
//
else
//
    AA = 1;

  }

case 0x48:          //从地址+R已发出,收到NACK

  {

WRFinishStatus = 0x21;
//操作失败

STO = 1;

    break ;

  }

case 0x50:         //数字字节收到,ACK已发出

  {
//
     aa = SMB0DAT;
//
WRFinishStatus = 0x11;
//操作成功
//
STO = 1;

break ;
/*
*SMBUSBuf++ = SMB0DAT;

SMBUSNbyte--;

if(SMBUSNbyte<=1)

     AA = 0;

else

     AA = 1;

break ;   */

  }

case 0x58:           //数字字节收到,NACK已发出

  {

aa = SMB0DAT;
//
*SMBUSBuf++ = SMB0DAT;
//
SMBUSNbyte--;

STO = 1;

WRFinishStatus = 0x11;
//操作成功

break;

  }
        default:

  {

SI = 0;

break;

  }

  }

SI = 0;
}

楼主:
case 0x18:                 //从地址+w已发           收到ACK
                    SMB0DAT = *SMBUSBuf++ ;
                    SMBUSNbyte = SMBUSNbyte-1;
                        break;
调试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写操作时单步跑。进入case 0x18: 执行完SMB0DAT = *SMBUSBuf++ ;
再点下一步时就跑到: case 0x28里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下一句不执行呢!

楼主:
原来是优化的问题,但这个程序还有问题,写操作正常,读操作有问题

网友A:
实际就是I2C

网友B:
注意频率,10-100K。
不过还要小心:曾经我这有一块SMBUS 的板子只能用50-100K通信,低于30完全不能通信,30-50之间则部分成功通信。(注:这个板子不是标准的SMBUS)

楼主:
在读操作的时候单步跑或者在读之前设一个断点可以正常读出数据,但全速跑的时候不行,这是什么原因?
我一设断点就好了,搞得我没法调了!

楼主:
在程序里加了错误判断代码,写操作正常,但在读的时候,不是要把地址先用写操作设定要读的数据地址吗,在发送完写地址+w后,收到NACK,但在读之前暂停一下就行了,怎么回事,间隔时间短吗?

楼主:
哈哈,果然如此

楼主:
我把读写操作时间加了个延时就行了,庆祝一下。

楼主:
搞了我一个礼拜,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