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的问题,希望大家给我支个招

楼主(2011-11-23):
请教下各位前辈,我有用到AP1534做DC-DC转换,做的时候太大意,未认真看DATASHEET,后来产品出来了,才发现AP1534的耐压只有18V,而我的供电很多时候会大于18V,所以问题就出来。

     前期我在AP1534前面加了电阻用于分压,希望将AP1534输入电压降低。工作的时候电压的确是低下来了,但是控制面板不工作的时候,电流很小,分压就很小,AP1534输入断还是大于18V。请问下各位前辈,这个有问题吗,不工作的时候电压大于18V。

楼主:
因为产品已经在产线了,只能想办法解决现生产的东西。如果把分压电阻改成二极管,用二极管的管压降去分压,能暂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么(后期改DCDC方案).

网友A:
临时措施,可以将那两支电阻改用一支功率足够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请问老师,三个二极管不行吗?稳压管没法找到合适功率的

网友B:
请问老师,三个二极管不行吗?稳压管没法找到合适功率的
引用 楼主:

可以,管压降之和达到要求就行。只不过这一大串很难看的。

网友C:
用二极管降压是最简单有效,关键是可靠,而且无意中还多了个防反接功能

网友D:
哈哈哈   不知道你的产品能加多少元 能加四五个  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E:
18V是咋来的,能想办法降低不?

网友D:
可否考虑用输入电压串联电阻分压同时并连一个小功率的稳压管做为VIN稳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