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楼主(2011-11-23):
最近在做测试,有关于MOS的工作。我测试的板子是一个驱动板,主要是测试MOS管D极和PWM脉冲。如图中,下面的波形是PWM,上面是用高压探头钩在D极得出的波形,显然是开关波形,但是在高电平时有个凹槽,我就不是很清楚,问了师傅,他们都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A:
应该是变压器漏感谐振造成的

网友B:
是反激电路吧?

楼主:
漏感谐振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激电路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

网友B:
5楼:
那就先把什么是“反激”以及反激电路如何工作弄清楚。否则没办法说漏极波形上那个凹陷。

网友C:
什么“反激”?反馈激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好  我  会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