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485启动单片机 方案

楼主(2011-11-23):
现准备做远程n节电池串联的监控系统,需要监控每节电池的电压等参数。初步方案使用485通信,要求是2秒钟传一次数据,其他时间想给单片机断电(因为单片机所需电源就来自被测电池,一直开着单片机的话,太费电了,sleep模式,用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干脆就给它断电),这样可以做到低功耗,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如何通过485总线让单片机启动?俺想了好久也没有个思路啊。

网友A:
你可以查看一下如何从SLEEP唤醒,有些单片机串口中断是可以从SLEEP模式唤醒的。

楼主:
430的功耗是小,关键是485控制器一直开着的话,耗电可比单片机多多了。所以想这样设计:上位机激活电源启动单片机 再启动485控制器,似乎很有难度。

网友B:
300uA够不够?SN65LBC184
如果还不够,你可以周期性的开启485,让其工作。而唤醒 时,加1串前导码,可是多次重复。

网友C(2012-11-18):
有的单片机有串口通信唤醒,但有的没有,只有IO口唤醒,这时可把IO口接到RX上,当接收到信号时唤醒单片机,但第一次的码只能是引导作用,

网友D:
带串口唤醒的低功耗单片机,低功耗48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