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关于三极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23):
请教各位前辈~直接上图~芯片说明书建议在这个引脚外连这个电路
但是我参考到的一张原理图却没有使用三极管,请问各位前辈这里三极管的作用和我参考的那张图的连法是一样的么,想问问原理,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re LZ:

这可能是出于控制信号正负逻辑的考虑。“原理图”中的是正逻辑,而手册中建议的是负逻辑。

楼主:
re LZ:

这可能是出于控制信号正负逻辑的考虑。“原理图”中的是正逻辑,而手册中建议的是负逻辑。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很懂,我还是根据前辈所说查阅资料~感谢前辈多多指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