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啥意思?

楼主(2011-11-23):
静电放电啥意思?

网友A:
静电放电(ESD)损坏是目前高集成度半导体器件制造、运输和应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瞬态过压危害,而LED照明系统则须满足IEC61000-4-2标准的“人体静电放电模式”8kV接触放电,以防止系统在静电放电时有可能导致的过电冲击失效。

网友B:
LED PN结阵列性能将出现降低或损坏,如图2所示。ESD事件放电通路导致的LED芯片的内部失效,这种失效可能只是局部功能损坏,严重的话也会导致LED永久损坏。

网友C:
对于接近80%能量都转化为热量的LED照明设计而言,热管理和故障过热保护是其面临的一个挑战。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LED的性能和寿命是与LED的PN结工作温度紧密相关。

网友D:
当LED芯片内结温升高10℃,光通量就会衰减1%,LED的寿命就会减少50%。

网友E:
一种瞬态高压

网友F:
静电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

网友F:
放电,就是使带电的物体不带电,放电并不是消灭了电荷,而是引起了电荷的转移,正负电荷抵消,使物体不显电性。

网友G:
放电就是两个物体之间为了达到电荷的平衡,从一个物体到另一个物体的过程,可以是直接放电,也可以使空气放电!

网友H:
静电放电,是由于物体表面在摩擦、感应、传导等作用下带有电荷,当两个带电体的距离在电荷的放电距离内时,就产生放电作用,这就是静电放电的原理,其形式有:(1)电晕放电:是发生在带电体尖端或曲率半径很小处附近的局部放电。电晕放电可能伴有轻微的嘶嘶声和微弱的淡紫色光。电晕放电一般没有引燃危险。

  (2)刷形放电和传播型刷形放电:都是发生在绝缘体表面的有声光的多分支放电。当绝缘体背面紧贴有金属导体时,绝缘体正面将出现传播型刷形放电。同一绝缘体上可发生多次刷形放电或传播型刷形放电。刷形放电有一定的引燃危险;传播型刷形放电的引燃危险性大。

  (3)火花放电:是带电体之间发生的通道单一的放电。火花放电有明亮的闪光和有短促的爆裂声。其引燃危险性很大。

  (4)雷型放电:是悬浮在空间的大范围、高密度带电粒子形成的闪电状放电。其引燃危险性很大。

网友I:
 静电放电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就是电荷的快速中和。物质都由原子构成,原子中有电子和质子。当物质获得或失去电子时,它将失去电平衡而变成带负电或正电,正电荷或负电荷在材料表面上积累就会使物体带上静电。静电电荷不断积累,直到造成电荷产生的作用停止、电荷被泄放或者达到足够的强度可以击穿周围物质为止。电介质被击穿后,静电电荷会很快得到平衡,这种电荷的快速中和就称为静电放电。静电放电的形式与带电体的几何形状、电压和带电体的材质有关.

网友J:
静电放电就是 两个物体有电荷不均而瞬间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