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FLUKE6060A怎么用?

楼主(2011-11-23):
(无正文)

楼主:
:funk:有人支持一下吗?

网友A:
修无线话筒未必用的上,先搞清楚无线话筒的电路结构和原理,用万用表测工作点电压反而更便捷。

楼主:
但是它的频率测不到,怎么办?有256.400MHz的也有820.30MHz的晶振,都是高频率。我的数字示波器只有100MHz,超过100MHz的就测量不到了,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各位路过大侠,指点一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