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啊,可惜了。(一定要认真看完啊!)

楼主(2011-11-23):
钢笔堵笔
堵住的钢笔用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分解后,在流水下用牙刷擦拭;将直径1.5毫米的通气管与多槽酚醛树脂电木头解体,用医用注射器分别插入用射流清洗。
从冶金行业来说,制造不出高级耐腐蚀、摩擦系数低、耐磨的笔尖、笔身合金,这就反映了军工关键材料、工业轴承等等品质,是国防实力的生动体现。
从制造业来说,高端专用生产设备完全要引进,德国生产的各种笔的自动生产设备,一般是300万元*币一台,占地并不大,而且好马配好鞍,用的材料、配件也要进口。所以从**前就生产圆珠笔,到现在,质量都不过关;好的是进口生产线生产的,部分油墨也要进口;生产笔尖滚珠的技术也是国防实力的真实反映,能大批量、低成本生产精密硬质合金珠子、陶瓷珠子的国家,就是装备生产业过硬,在陶瓷轴承等等军事装备领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再下来,是已经没有大量优秀的钢笔维修人员,过去老牌百货商店有这样的维修点,能重新焊接笔尖,能抛光,因为每个人都有书写的缺陷,笔尖是逐步磨偏的,而且含金笔舌书写手感好,摔坏了笔尖就要焊接笔尖,保留笔舌。那些到各小学维修钢笔的,是要骗取小学生含金笔舌。
能否自己动手维修钢笔,就是国民素质的体现,就是薄壳力学理论水平的体现。你的钢笔书写的感觉涩吗?不流畅吗?这么好的练习机会,别放过,不要委手他人,亲自实践一番吧!这与钣金手艺、调整自行车辐条的技巧是一致的。
而计算机、打印机的普及就是打击中国文化、毁灭中国书法。
传统钢笔与圆珠笔相比,圆珠笔对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极大,对环境破坏巨大,当大多数人重新使用传统钢笔之时,就是进入了地球资源极端匮乏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高等院校教师集中讨论教学方向,结论是基本上取消模拟电路的教学,仅仅在形式上保留,因为国外的集成电路的价格、性能是国内传统分立元器件搭建的电路无法代替的;从此之后,教学、职业教育、家电维修都以集成电路为中心;之后就发展到信息时代,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为重中之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核心。在大马路上,非开挖技术已经普及,在城市布设地下管线已经广泛采用定向钻孔技术,国内已经能仿制这种钻杆能转弯的地下钻孔钻机,进口的100万元一套,国产的40万元一套;而引导的探地雷达非要进口不行,一般性能的一台30万元吧;如今城市建设、煤气管道建设、地下电缆建设、供水系统建设都少不了这种雷达;房屋装修、物业管理需要小一点的探地雷达,也要18万元一台。交通警察的测速雷达也类似。煤气公司探测道路下稀薄的管道煤气泄漏的高灵敏度探测仪器是德国生产的,一台一百万*币,也是模拟仪器。
纵观深空探索、生物工程、医疗仪器、分析仪器、高能物理研究、生物起源、考古研究、刑事侦查的物证鉴别的高端仪器,都是进口仪器一统天下,都是以模拟技术为基础。例如哈勃望远镜、黑洞探索、引力波探测、卫星照片就是应用它们取得的数据。惯性制导系统、手机、基站、计算机、电视机、摄像机、扫描器、照相机等等信息设备,输入、输出大都是模拟处理过程,只是在中间采用了数字处理过程。现在都是将模拟与数字硬件部分、甚至软件都集成。没有基础设计能力和半导体工艺设备,只能采用系统集成方式,优势兵力和最大的本事是算法、运用DSP,将市场上的商品来个大拼盘,就一定要使用别人的核心硬件和软件,就后门大开,引进了安全隐患。所以,在理论上是半空吊、在应用上是最终消费者,永远处于在产业链的下游。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是依据当时用先进硬件取得大量物理、天文的实验、观察基础数据;对电路基础元器件都没有正真认识的对应专业大学生研究生比比皆是,在这个前提下,依靠电路仿真软件也做不成像样的基本线路。
所以学生要首先使用模拟指针万用表,建立感性理解和想象力,国人擅长与抽象思维,是因为深度的正确直觉培养周期长,花费高昂,能跨过门槛的人稀少;相比之下,玩弄数学、英语,背公式、解习题、引用文献太容易啦。
以国内这几十年来的普遍教学方法、教学大纲、教材、实验装置,再加上创新工程,即使是北大、清华都没什么可能培养出能纯熟设计电路的人物。至少要对十个以上基本的电路进行完整的设计、调试;再对十个以上的应用组合设计进行系统的设计、整体联调,才是最基本的教育。
能造卫星、运载火箭、核武器的国家多了去,而代表其工业基础和整体的创新能力的标志是基础材料、精密加工设备、精密仪器中有多少是本国制造的?基础工业在国际上的水平如何?本人在军工企业工作过,知道各国的国防工业的关键技术都是以国家的实力买来卖去,结果是别人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你用更高的生产成本制造,也达不到别人的性能和可靠性。工业基础建设不扎实、现代工业不完善、国民素质**的条件下,要紧跟世界的发展、经济形式要求迫切的的压力下,就只能以信息化建设为中心,必然捉襟露肘,就要进行补缺啦;房屋建筑偷工减料,造成了隐患,引起了邻里不和,纠纷不断,于是防水补漏行业兴旺发达,社会资源浪费消耗巨大,当初建房子的时候稍微注意、花一点小钱就能后顾无忧。
建议开展免费网上视频辅导活动,全程用高清录像记录,汇编后公开出版。
以上内容都是本人在百度知道网站独立撰写、逐字键入的,以后这些问题,应该责院士、博导、院长、校长、部长在线回答。

楼主:
什么是模拟电路?最难、最基本的,在限定分立元器件、通用集成电路的前提下,本科生做不出的,博士后也没有办法,这功夫就是如此硬朗!!!不同于数学题、外语作业,提高一个学历等级就可以解决了;做生意、搞政绩、玩股票,投资额度高就可以掩盖问题,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无论是模拟电路技术指标、特殊功能、模拟计算机等等,都是硬功夫!!!许多参数都是可以计算或调试出来的,都是有依据的,这不是下载线路仿制能达到相同效果的技巧,是复杂、灵活机动的空间、时间思维方式,还要充分考虑市场供应条件、客户要求、发达国家最高的水平。机械机构设计、特殊加工工艺的思维方式也类似。本人擅长于此,与许多出版社联系过,愿意提供从基础线路到高性能应用实例的全套创新教材,他们都不愿意出版,他们要的是国外翻译的原版教材、抄袭国外的教科书。现在寻求大企业赞助,具体请与国务院侨办主任联系为盼。经济危机下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分析将具有竞争力的先进产品设计资料、工艺诀窍、加工技巧、调试原理、销售策略完全无偿公开,任由各企业简化后产业化。本人与出版部门联系过,他们不干。人的第一次认知是最重要的,如今教师的水平和能力普遍低下,都跨不过门槛,不能回答学生在课堂上、实验室、毕业设计的问题,那几十上百页的数学公式,都是从国外原版书籍上抄下来的,然后三传手就抄袭翻译后出版的教材,基础电路都不能设计、不会调试,所以你的青春被糟蹋了!高频功率放大器的电路结构有何特点本人在高频功率放大的高效率、高可靠、不烧管上,有深刻的认识和调试细则,因为被迫下岗,就不介绍了。在本人下岗后,还保留了过千个高频陶瓷骨架线圈,用一个3DG12振荡输出的高频电流经过电容器耦合,就能点亮电子管收音机指示灯泡,这是一种额定电压6.3V,工作电流过百毫安的白炽灯。本人与许多出版社联系过三十多年,他们都不愿意出版;本来是要以数十元一套的价格,连同调试细则以成本价格出售,涉及许多种实际线路,都是现有科技书籍、教材没有的内容,引进版的固体电路教材也没有这些内容,在副sheng级待遇正ting级干部的行政命令下,这些高频陶瓷骨架也被园林科全部销毁了。就以低频模拟电路为例,当本科生无能为力的时候,再上研究生也无效;这与数学、外语、中文、机械加工、生物工程等等不同,高考题目中学生有的做不出来,换个高学历的就有可能做出了,这个翻译、写作小学生不行,来个高学历的就可以了,而创造不出名著;这个零件加工不出来,进口加工设备就迎刃而解了,而材料制造水平总是徘徊不前;这个基因条件下研究水平的课题做不下来,引进进口试剂、设备、参考最新国外文献就拿下来了,而进口试剂国产化却久攻不克;而单车贼、开锁匠水平再高,也制造不出发达国家的精密机械锁具;临床医生、外科大夫的医术在高明,也制造不出先进的诊断仪器、手术器械、药品;飞机驾驶员安全飞行累计时间再长、飞过复杂气候、环境条件,也制造不出大飞机、高性能的飞机。就模拟电路而言,从网上下载线路是不完全的,不知道设计过程,就无法调整到最好的技术指标;对于高频电路,要有设计依据、调试依据,市场、学校、文献库里面没有,能者都是极少数人,有条件就做出集成电路出售,你使用集成电路再娴熟,也无法用分立元器件重新,能用含有器件架构进口的软件设计出集成电路就是人中之杰,而用几百万元的软件设计出来的集成电路,又无法夺取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回不了本钱,又给套牢了。《模拟电子技术》设计电路哎哟,这可是30年前的基本功夫呀,这都是什么年代了?刚刚到博士后的实验室去问了一下,他带领的研究生也摇头,人家可是在攻克世界科技前沿课题的高手,未来的诺贝尔获奖者。你们就算吧,用集成电路不就得了吗?死不开化的,读坏书了!!!【模拟电子问题】关于占空比可调的矩形波振荡器本人在30年前,就完全用国产电子元器件实现,占空比范围更宽,占空比用指针仪表显示,能产生0~300伏特峰值电压,用满度值5安培的热电效应高频电流表指示输出电流,0~15安培峰值电流,功率三极管用3DD101F,多只功率管并联,最小脉冲宽度1微妙,脉冲宽度、脉冲重复周期都独立可调(在占空比发生干涉的时候才相互影响),堪称大功率高压脉冲发生器,用于薄膜电阻器的脉冲老化,按照国际电工组织IEC的一个标准设计;当时本人才中学毕业。所以,体制改变了,开放了,改革了,民主了,自由了,高考状元、博士后的能力却不如本人30年前。24V直流轮椅抱闸电机疑惑
就卖给我吧,今天我还买了两个进口的,当场拆卸了其中一个,因为卡死了,并且当场修复。准备向各地科技馆免费借出各种运输装置展品,其控制部分、传动部分的设计、采购、装配、调试将全部公开,允许下载,可以用成本价格出售光盘载体。现在改装的日本助动车控制器,已经能大幅度提高电池容量的利用率,其原始设计图纸,已经向某科技馆负责人免费提供,有30幅图吧。中国的科技书籍、文凭、学历、职称都取代不了上面的效果。如果官方的科技馆不接受,就请你办一家民间科技馆,向广大参观者近乎廉价地提供确实有效的实质性原始设计资料。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就是最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收费商品在市场销售额度大、市场占有率大是建立在商业秘密和其他潜规则之下的,即使设计和制造先进,并不一定是正义的。你的计算机和手机是当今高档产品,其生产厂商教会你从基础做起,制造出向他们叫板的创新产品吗?他们现在的整套设计、采购、生产工艺、测试技术,不说核心、关键,就算是现有非专利技术,都封锁的滴水不漏!所以,中国现在说要“走市场,由市场来检验”。都是无能的管理水平大体现。要从基础技巧、生产诀窍公布起,一定要结合普罗大众使用的日用品揭开行业秘密;对于在世界上领先的、其物理成本价格高的客户稀少的高档奢侈品诸如下一代键盘、和谐电话、打电子网络游戏的高速响应键盘等等,到高可靠的自行车防盗锁,都要公布各种实用的设计、生产实质性资料。通过抓两头,来引导、开导启发企业和个人以及在学的学生自行设计和制造中档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广泛产品,就是在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这就是古人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你们看高考状元、博士后、博导的效力更高吗?空谈创新、转型是浪费社会资源,糟蹋学生的宝贵青春时光,毁掉他们的前程,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面前抬不起头。做硬件非常地花费时间,费钱,没有几十年的连续不间断历练,没有财政支持,没有生产实践验证,没有商业实战建议,是空谈,而能走出来的人是十分稀少的,一个是淘汰率高,一个是没有金钱和时间支持,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人,到了生命终了,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什么没有做好?根本上就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约束下,最佳的做法是什么?还是科科优秀,考个高考状元来的实惠,有说服力!!!就业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政府应该给穷人钱吗?应该公开科技馆展品的全部设计、加工、调整、部件采购地点资料,授人以渔,提高全民族、全体国民的素质。现在的教材都是一大抄,现在都时兴系统集成,高科技装配工,用钱砸就可以了。国家的战略机密当然要严格保密, 商业机密由受益者保护。     国外用社会资源完成的学术研究,一般是完全公开。 中国的许多用国家资源完成的研究,应该公开,高等院校的教材和实验书籍应该公开,否则加剧学术腐败!这是对使用国家和社会资源负责的体现。 在中国,知识公有化,实质内容和技术手段竞争公开化,实际装置可以在第三者免费复制,技术指标可以由独立的第三者测量、公开性能比较数据、指标,是彻底提升基础教育跨过久攻不克门槛的唯一途径,国家应该支付相关费用;这不是抄袭所能替代的。 本人在25年前设计的下一代键盘,因为没有专利申请资助,没有实验室,在几个行业中内部已经无偿公开。向科技博物馆、科普展览馆提供创新展项,公开所有设计、采购、加工、调试、维修资料,提高全国国民的基础素质。谁能给我讲讲70 80年代的事啊 要贴近生活的,讲讲老一辈人的经历就行70年代教材、工业设备、技术革新资料完全公开,全国相互学习,毫无保留地各地交流,原材料、设备利用率最高,从各种机床、汽车、线切割机、电火花加工机床、水泵、内燃机、电动机、钟表、自行车、灯具等等的零配件全国通用、互换性好,基础图纸公开,全国统一设计DDZ仪表、全国统一设计N1钟芯等等。80年代文凭、学历、职称说了算,全盘引进。90年代低水平重复研究,相互封锁、互相敌对,从低端产品开始就保密、同类产品只要是不同厂家的,同功能的部件特意做成没有互换性,极大地消耗社会资源,损坏消费者的利益,人为制造麻烦,制造维修困难,一切障碍就是为了多赚钱、多骗钱。本人向国家、省、市科技馆,都提出提供创新展项,要对参观者完全公开全部设计、加工、装配、调整资料,公布原材料、器材、配件采购地点,允大学是干嘛的地方?无论多高的学历和职称,不会设计、制造教具,不会设计、制造教学仪器,不会维修仪器和设备;用你父母的钱进口教学仪器模仿了委托工厂仿制就是佼佼者;用你父母的钱请校外的人来维修设备、从校外采购配件;用你父母的钱请教学仪器生产企业提供教学实验讲义,将作者填上他们的名字就有教学突出成就奖;教你背诵的公式和外语,永远也比不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网上公开的教材内容。学生也不要埋怨学费贵,除了上面教师的原因,你们自己的基础实验、专业课就上的迷迷糊糊的,高额投资下的创新实验项目、挑战杯、科技竞赛、毕业论文、产学研、科技奖、商业开发,都见不得阳光,将真金白银变成了一堆堆的垃圾!!!!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本身就没有信用!!!成天想着做“项目”,充其量就是下载别人的设计、翻阅外文资料、组织活动、制造气氛、做小生意等等,在校园内就是花钱、骗钱的!!!!!!!!!!!!!!允许参观者下载这些资料,大约是没有回扣给*****,所以就算本人愿意赠送,也无人理睬。sci对于大学生有何帮助?我们如何利用它?谢谢大家报告首长:
应该是大写的英文字母SCI、EI。他们能帮助你们考研、赚钱、找工作、添加荣誉、为母校争光、使学校对你们增加投资。同时也败坏了学风、促使抄袭早就蔓延到绝大部分本科毕业论文、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卖国无良教授专家社会精英绑架了政府、迫使政府社会个人注入巨额资金、抬高了学费和国家投入、大量采购教学科研仪器造成了设备空闲、完好率低、维修费用高、仪器设备淘汰极快、使用率低下、社会成本教学成本居高不下、教师骗取了高额的报酬、大量进口大型精密仪器试剂、无收益地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并且形成了声势越来越浩大的恶性循环,其实质,就是敌对国家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汉奸不法知识分子制造的类似星球大战对社会在冠冕堂皇光环下的腐蚀和破坏,是境外超级大国散布的理论病毒,危害国家安全!!!更高明的黑招数是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假惺惺地诱导我们将国力投入争取诺贝尔奖的空中楼阁,做那些荒诞不经的课题,还诱骗你就差那么一点点,再进口国外最先进的分析仪器设备、到发达国家那些顶级大学培训、入学,就能实现你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这是卖国贼制造的一场阴谋,妄想迷惑、破坏国家的乌托邦幻想;是挖掘黑洞和陷阱,是巨额消耗国力、通过各校重奖发表三大检索论文的知识分子来绑架zhengfu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伎俩。现在科技论文可以代表国家的创新水平,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知识分子依靠国外的科技文献资料、进口设备和试剂编造的论文一经发表,可以提职称,有奖金到手,受益者都乐颠颠的,他们所吹嘘中国的各种论文已经神秘有加、诡谲不测、神乎其神、天花乱坠,是境外敌视中国的外部势力和他们伙同、豢养的中国国内投机分子、国内利益集团代言人、社会精英联手**制的国家科技发展唯一方向,蛊惑人心,诱使中国政府走向破财的道路,都是圈套,诱惑中国大量购买先进仪器、出国留学和培训,挖空、亏空国库,败坏学分,加速腐败的黑招数。
这就是毕业生找工作难、企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差、只能做系统集成、在基础工业能力没有实质提高,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数十年、甚至连30年前的中国基础水平都不如、社会矛盾剧烈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中国有实质性意义的真招、实干,是用中国的资源,从基础制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而且是优先国民消费。用巨额社会资源、进口设备、进口集成电路砸政绩为目的来引进人才,太危险了!!!要严格整肃!毫不留情!三大检索论文奖励不得超过千元,不能将国内生产的材料、器材转变成在国际上领先的商品,而依靠采购国外器件、试剂以系统集成方式拼凑的论文,是将真金白银变成垃圾,是帝国主义的圈套、理论病毒、极大地消耗国家资源,严重助长腐败,要挟政府,危害政权。因此,中国教育的出路不是泛泛的开放,现在已经太民主自由了,而是从问题俯拾皆是的基础做起,扎实才是根本之道。张鸣先生说: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E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自娱自乐。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是周知的,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有某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其他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然成风,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基础工业能力没有实质提高,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数十年。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从教师的基础水平、道德底线、创新能力、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从中国自行车与发达国家的自行车的每一个细节的比较就可以清楚区别了, 这样的课题和论文的实质水平你自己就清楚了。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奖金甚为可观。扫黑跟反贪腐要结合吗?那么反恐跟反贪腐需要结合吗?请你说一说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成因的看法所以要严厉打击政治流氓、学术流氓、经济诈骗、黑社会头子四位一体的恶棍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教授不能从基础做起,依靠从国外进口模块、试剂、集成电路、计算机、仪器设备集成,还要挟政府放血,支持“高科技”,就是消耗、浪费社会资源。中国稀缺什么样的设备和技术病态的知识分子不缺进口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分析仪器,例如哈斯齿轮加工设备这些顶尖的设备,中国进口了许多;不缺巨额研究经费。就是不能以此为基础制造顶级机械装备母机。下一代键盘的第二次原型是在马路边手工制造的,中国人以参观者身份提到展览会上违法展示给摊位的日本人看,他们马上就要放在他们的展台上,进行摄像;日本大公司动用十多名中国技术人员将过百页基础资料翻译后送回本土。而 侨8办 强迫设计制造者提前退休,设计制造者20多年来都没有仪器设备、工作经费、没有工作场所;具有高额科研经费的高职称、高学历的无论在工程技术上、理论分析上,都不能超越这个台阶。你说中国还缺什么?蒋述卓指责本人经常当场即兴回答学生在毕业论文、创新工程中遇到的问题,抢尽风头,从设计技巧、加工工业、算法、专利文件撰写规则无所不包,而他手下高学历、高职称的人物没文化,瞠目结舌,受到压力,就施行逆淘汰,强迫本人提前下岗失业。这就是破坏基础教育,打击创新。

网友A:
神经病,鉴定完毕。

网友B:
LZ虽然过激了一些,3楼也没有必要如此说话吧?难道说到3楼的痛处了??

楼主:
不是我写的,呵呵。

网友C:
真他妈 是神经病

网友C:
这种滥文也贴 真他妈 脑袋被驴踢了

网友D:
ls说得有道理,但这些都要积累,是靠时间来堆积的。有些过程是省不掉。

网友E:
:):)好**的啊
不知道前面几位怎么有点过激呵呵

网友F:
谁写的?原版在哪里啊?
写的挺好啊,淡定淡定....

网友G:
:D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我看完后,感觉这**写得还是很好的。写这篇**的人应该是一位老工程师。
模拟技术的确很难,如果不考虑用各种国外生成的集成芯片,更难。
只用分立元件,实现所需要的功能,要达到良好的性能,并不简单。
国内能做芯片的太少了,貌似现在国内还做不出一个8位的单片机!
得自强自立啊!

网友H:
一个老愤青写的,鉴定完毕。我遇到过的老一辈模拟高手绝不排斥进口高级仪器和进口IC,只有这种半瓢水才酱紫,就如同说高铁,进口的怎么怎么不好,都是阴谋,再说让他们自己做,他们又做不出来,也承认永远也赶不上了。

网友A:
看他推荐指针万用表就知道这又是一条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

网友I:
:D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我看完后,感觉这**写得还是很好的。写这篇**的人应该是一位老工程师。
模拟技术的确很难,如果不考虑用各种国外生成的集成芯片,更难。
只用分立元件,实现所需要的功能,要达到良好的 ...
引用 网友G:

谁说国内连单片机都不能做的?这也太搞笑了。随便看看海尔集成,都知道什么是胡说。国内的技术比楼主说的好不少了。
不要太愤青,因为你不懂。

网友J:
这人适合做研究。不适合的就多了。
海尔就不说了,不过做个单片机还真没有什么难的,opencore上一大堆。

网友K:
这人别的不说,口才绝对是教授级的

上21来吵架你们楼上加起来都吵不过

网友L:
从上层就定了基调,只有赚钱是硬道理。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大家就不用再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