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电源对放大器AD8251的电压冲击

楼主(2011-11-23):
[localimg=180,135]1[/localimg]情况是这样的,我的板卡是4路一样的差分放大器组成的4路差分输入,我先用一个芯片做概括,1脚串联一个1K接地同时也接电源的负极,10脚串联一个1K电阻接电源电压正极,开,关,电源的时候,电源的瞬间电压对AD8251有冲击,造成AD8251不工作,可是我在电源端加了一个ESD保护管smf12,加上之后,“开”电源的时候,电源的浪涌电压对AD8251有冲击,但是没有影响工作,但是“关”电源的时候,电源也有浪涌电压,影响AD8251不工作啦,不知道为什么,用示波器看“开”“关”电源的时候,在AD8251的10脚得浪涌电压基本一样,请问一下大家,用什么方法,在关掉电源的时候,让AD8251也正常工作,或者用什么保护电路?信号输入为正负10V,

网友A:
在电源输出端加两个1n4001做嵌位试试,为这个问题我曾经试验过一个星期!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浪涌,应该是共模电压。
差分信号的参考地与运放的参考地有较大的共模电压,一般是浮地系统造成的。
可以加限流电阻+前卫二极管。
如果2边都接大地就不会了

楼主:
我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加了并了压敏电阻12V的,tvs管10V的,串了1K电阻,并了10M电阻,好用了点,但是还是会受影响,跟残压有关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浮地,放大器的地跟FPGA的地连接在一起,然后进入计算机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