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inline关键字

楼主(2011-11-23):
内联(inline,我倒觉得翻译为“内嵌”更加合适些)指的是直接将函数代码插入到函数调用的地方,这样就省略了函数调用时的开销,提高了程序执行的效率。缺点就是可执行文件的尺寸变大。

一、inline 关键字用来定义一个类的内联函数,引入它的主要原因是用它替代C中表达式形式的宏定义。
  表达式形式的宏定义一例:
  #define ExpressionName(Var1,Var2) ((Var1)+(Var2))*((Var1)-(Var2))
  为什么要取代这种形式呢,且听我道来:
  1. 首先谈一下在C中使用这种形式宏定义的原因,C语言是一个效率很高的语言,这种宏定义在形式及使用上像一个函数,但它使用预处理器实现,没有了参数压栈,代码生成 等一系列的操作,因此,效率很高,这是它在C中被使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2. 这种宏定义在形式上类似于一个函数,但在使用它时,仅仅只是做预处理器符号表中的简单替换,因此它不能进行参数有效性的检测,也就不能享受C++编译器严格类型检查的好处,另外它的返回值也不能被强制转换为可转换的合适的类型,这样,它的使用就存在着一系列的隐患和局限性。
  3. 在C++中引入了类及类的访问控制,这样,如果一个操作或者说一个表达式涉及到类的保护成员或私有成员,你就不可能使用这种宏定义来实现(因为无法将this指针放在合适的位置)。
  4. inline 推出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取代这种表达式形式的宏定义,它消除了它的缺点,同时又很好地继承了它的优点。
  为什么inline能很好地取代表达式形式的预定义呢?
  对应于上面的1-3点,阐述如下:
  1. inline 定义的类的内联函数,函数的代码被放入符号表中,在使用时直接进行替换,(像宏一样展开),没有了调用的开销,效率也很高。
  2. 很明显,类的内联函数也是一个真正的函数,编译器在调用一个内联函数时,会首先检查它的参数的类型,保证调用正确。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相关检查,就像对待任何一个真正的函数一样。这样就消除了它的隐患和局限性。
  3. inline 可以作为某个类的成员函数,当然就可以在其中使用所在类的保护成员及私有成员。
  在何时使用inline函数:
  首先,你可以使用inline函数完全取代表达式形式的宏定义。
  另外要注意,内联函数一般只会用在函数内容非常简单的时候,这是因为,内联函数的代码会在任何调用它的地方展开,如果函数太复杂,代码膨胀带来的恶果很可能会大于效率的提高带来的益处。内联函数最重要的使用地方是用于类的存取函数。
  如何使用类的inline函数:
  简单提一下inline 的使用吧:
  1.在类中定义这种函数:
  class ClassName{
  .....
  ....
  GetWidth(){return m_lPicWidth;}; // 如果在类中直接定义,可以不使用inline修饰
  ....
  ....
  }
  2.在类中声明,在类外定义:
  class ClassName{
  .....
  ....
  GetWidth(); // 如果在类中直接定义,可以不使用inline修饰
  ....
  ....
  }
  inline return_type ClassName::GetWidth(){
  return m_lPicWidth;
  }
  二、CSS
  display:inline
  它可以让行内显示为块的元素,变为行内显示,例如
  DIV1
  DIV2
  这里DIV1和DIV2分别占一行,但是你给他们加上属性后变了
  DIV1

     DIV2
  DIV1和DIV2这时候显示在同一行了,试试看吧
  和 display:inline 对应的是 display:block,block 会让应用了该 CSS 属性的 HTML 标记变成块级别元素,例如 SPAN 是行内显示的,但是你加了 display:block 属性就不一样了
  [font style= "display:block "] SPAN1
  [font style= "display:block "] SPAN2
  block一般一个块占一行,除非float
  inline是自动排为一行,就象段内的文字一样,可成为多行。
  display:inline比较经典的用法是用在  下的  中
  display:inline 对应不显示为 display:none
  display:block 对应不显示为 hidden
  说通俗点 样式为none的元素不占位置,而样式为hidden的元素虽然不显示但还是占地方
  附:inline 内置,在线的,联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