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电源芯片选型

楼主(2011-11-23):
需要给ARM供电,做一个电源模块,采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芯片好。
还有,模拟部分要正负12伏的电源,用78系列的稳压芯片就可以了吧。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ARM是什么型号的,ARM供电,设计到3.3 1.8 1.2 等多路电压 总的来说是需要个电源管理IC
集成的呢用PMU来做,便宜点呢用DC/DC LDO来做。
至于负压,看你电流多大,
另外你是用外接适配器供电还是其他
说清楚了好给你答案啊

网友B:
你要用BM1117来给芯片供电,电压不高。负压,要么用78系列来完成,还有就是BM34063也可以做负压输出。

网友C:
如何提供负电压 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D(2012-02-05):
ARM电源选型,可以通过TI的WEBENCH软件进行设计。www.ti.com.cn主页右边选择FPGA/UP,然后选择所用ARM型号,对负载电流电压进行设置,就可以得出方案。如果使用的是TI的ARM,可以参考选型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