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楼主(2011-11-24):
资料上讲得比较多的是功耗低,速度块,性价比高,不过没说到抗干扰性能力怎么样,3.3v的单片机和5v的单片机(比如AVR),在受到IO口电压波动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干扰呢?

网友A:
从道理上讲, 是的. 3.3v的系统比5v的系统, 允许电压变动小.
但很多时候, 抗干扰性能并不表现在这里. 简单的电路改进很容易轻松改变电压波动情况.
在干扰面前, 莫名其妙地复位, 才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网友B:
3.3v的系统比5V理论上差一点.我的一个系统stm32常常因为干扰跑飞

网友C:
听不少人(包括本论坛)说过,STM32F1的抗干扰能力挺好,STM32F2、F4就不清楚了,STM32L也不大清楚

网友D(2014-08-16):
STM32F1的抗干扰能力也不怎么样,跟PIC的相比,真是差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