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初始化,CAN实验初始化,CAN_DeInit()这句话不写也行把

楼主(2011-11-24):
CAN_DeInit();           //缺省模式
CAN_StructInit();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SJW = CAN_SJW_1tp;
CAN_BS1 = CAN_BS1_4tp;
CAN_BS2 = CAN_BS2_3tp;
CAN_Prescaler = 0;
CANInit(&CAN_InitStructure);

后面的设置把前面的缺省设置覆盖了?那写缺省设置有什么好处?

网友A:
CAN_DeInit() 这句话不写也行, 是的, 通常, 不写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但是, 这是针对多种应用, CAN 配置会在应用中更改的情况, 这句是需要的. 比如带 CAN 的 IAP.
进入主程序,  IAP 的 CAN 设置和应用中不同. 那么应用中还是来一下 CAN_DeInit() 的好.
其他外设的 DeInit() 的道理也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缺省值也没有说明是哪种配置啊,如果不是你想要的配置,那还能引用?

调用复位?

网友A:
先复位,然后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