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位指令效率不如MCU位指令效率的革命道理

楼主(2011-11-24):
M0 GPIO用库和寄存器方式控制IO翻转速度对比,速度差近12倍!

M0有人说差的要死,我不信,偏偏用M0来玩,M0相当给力!AVR准备停用之.........
引用 网友A:

实际ARM的指令集已经决定了它操控GPIO显然远不如MCU,因为MCU指令中已经多方考虑了对GPIO的位操作。

而ARM是通用的MCU,例如其核,NXP有M0,Nuvoton有M0,可能还有其他的M0.
那么这些厂家的M0的GPIO物理地址的分配不可能一样,故指令中不可能对GPIO进行操作,特别是位操作。

可能从汇编语言中看出,MCU可以对位操作,但是C语言实际没有真正意义的位操作。
而我们用的MCU开发平台由于是针对某些芯片的,故编译器可以识别出实现约定好的位操作。

再可以从红杏上看出,它由结构、联合、位域及枚举组成,我们需要的位操作实际是用位域替代的,是寄存器的&=~,|=等“位”操作。

故红杏在一般MCU上应用显然要效率低下,而在ARM上使用,由于通用性不支持真正的位,故红杏的效率将和理论分析的一样,即对ARM的访问,红杏的架构是最正确的。
所以可以看出在ARM用结构来描述特殊寄存器阵列是很好甚至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由于ARM是32位的,但指令可能是16位或32位的,故32位/16位指令集中不可能包含寄存器的32位地址或立即数。所以必须通过间接寻址即指针来访问。

故特殊寄存器的物理地址必须在指令语句的附近存放,即所谓的“文字池”。

所以ARM要想操作GPIO的一位,必须做工作:
1. 在附近的文字池中取出GPIO地址,如GPIOA
2. 得到某控制寄存器,如GPIOA.xxx
3. 对GPIOA.xxx进行“位操作”,如&=~或|=

故ARM操作GPIO指令效率肯定不如MCU,这是天生的而非某厂家的不足。

新唐为了提高其访问GPIO的效率,简化了俺说的上述3条基本步骤,用寄存器替代位。
即用空间换速度。一个位就占用一个寄存器地址。
即一个GPIO的位将占用32位的ARM寄存器地址。

ARM快速操作GPIO的一位,必须改进工作:
1. 在附近的文字池中取出GPIO地址,如GPIOA
2. 得到某控制寄存器为某位,如GPIOA.bitxxx

特别注意标题的“指令效率”,假若在应用ARM远比MCU主频快,那么运行效率可能比MCU要快。

注意“指令效率”和“运行效率”的不同。前者菜农阐述了ARM通用带来的低下,后者倍频换取了提高。
例如MCU的主频(指令周期)一般在几兆以内,而ARM一般可以倍频到几十兆。
MCU访问一般需要一条指令几个指令周期,而ARM指令效率低下需要多条指令,但是由于速度快运行可能远远超过MCU。
特别注意,当ARM连续访问GPIO某寄存器的不同位时,由于只需在第1次访问时从文字池取寄存器地址外,编译器将会优化后面的连续访问,即不再需要在文字池取地址,
故访问速度要加快。即访问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MCU控制GPIO只需要一条指令几个字节(操作码+操作数)
ARM需要折腾半天才得到控制寄存器物理地址。

网友B:
这个知道。 坐沙发
关于 “M0 GPIO用库和寄存器方式控制IO翻转速度对比,速度差近12倍! ”
若想用库函数有闲太慢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添加一些I0口底层库函数,并且将函数定义__inline内联,
这样库的操作速度就不会比寄存器操作慢了

网友C:
ARM?? MCU??? 楼主的MCU是单指某一类MCU,如51类MCU,不含ARM类MCU吧?

 另:楼主的结贴率也为0,也不喜欢结贴啊。。:D

网友D:
额,这样啊,菜鸟都是直接调用库的才不管速度,哈哈。

网友E:
这东西看看汇编指令就知道区别区巨大了,与单周期51的速度,指令长度都有巨大差距,更不方便的还有对IO操作不是原子操作,非常不爽

网友E:
M3核也有强大的位操作指令,M0核本就是阉割版的

网友F:
是啊,M3核是支持位操作的

楼主:
实际M3的位指令也不是有一条指令完成的。
和MCU是有区别的。

网友E:
是啊,M3核是支持位操作的
引用 网友F:

那个也要先加载地址的,相比ARM7有些进步,与51还是有相当差距

网友G:
这种比较意义不大。

网友H:
呵呵~~~

论效率,1位机对I/O口的操作效率最高,指令代码最短。

32位机本身对32位数据处理效率最高,由于ARM的指令集带16位子集,所有对16位数据处理的效率也高,只是对1位I/O口的操作离32位太远,要效率高,所花的代价太大,要单独插入精简位处理指令集。

网友E:
呵呵~~~

论效率,1位机对I/O口的操作效率最高,指令代码最短。

32位机本身对32位数据处理效率最高,由于ARM的指令集带16位子集,所有对16位数据处理的效率也高,只是对1位I/O口的操作离32位太远,要效率高,所花的 ...
引用 网友H:

这个说法也不准确
很多32位机都可以直接寻址,
FREESCALE的冷火就可以

网友H:
就算可以直接寻址,但代码也超级长,哪有1位机短小精干?

因此,无可争议,多少位机处理多少位数据,效率和代码长度都是最优的。

楼主:
这个说法也不准确
很多32位机都可以直接寻址,
FREESCALE的冷火就可以
引用 网友E:

最主要的是ARM是个贩子不是厂家,故只能做成通用的模糊设计。
谁买他的核自己定义。故ARM不可能有最佳的位操作指令。

网友I:
分析的很到位   是需要仔细研读的**

网友J:
Cortex-M3 的 bit-banding 就是一条指令完成的,虽然有可能是多周期指令,但是是百分之百的原子操作。
而且即便是多周期指令,顶多也就 2、3 个周期而已,以 STM32 的 72MHz 的速度来说,也有 24MHz 的 IO 速度,完全足够用了。

网友J:
如果 bit-banding 不访问系统总线,bit-banding 可以和 CPU 并行执行:
The processor does not stall during bit-band operations unless it attempts to access the
System bus while the bit-band operation is being carried out.

网友K:
ARM的IO口操作的汇编指令要好几条,如果ARM和单片机都跑12M,不知道ARM要慢多少!

网友L:
我觉得大家的讨论应当限于深入了解内核及指令架构,
至于拿这个来比较说51和Mx如何如何,真的意义不大,
按51的设计,很多目的的实现都依赖于单片机亲力亲为,IO不做到单周期根本不行。
拿32位机去做指令级IO翻转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大部分日常所需都有丰富的专用外设接口打理。
吃什么饭干什么事。

网友M:
32位机本身对32位数据处理效率最高,由于ARM的指令集带16位子集,所有对16位数据处理的效率也高,只是对1位I/O口的操作离32位太远,要效率高,所花的代价太大,要单独插入精简位处理指令集。

干燥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网友E:
Cortex-M3 的 bit-banding 就是一条指令完成的,虽然有可能是多周期指令,但是是百分之百的原子操作。
而且即便是多周期指令,顶多也就 2、3 个周期而已,以 STM32 的 72MHz 的速度来说,也有 24MHz 的 IO 速度,完 ...
引用 网友J:

都说了需要先加载地址然后存储数据,至少需要2条指令,相当于51的间接寻址,bit-banding是原子操作没错,这种做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确实比ARM7要强,只能置1,清零,不能直接取反,取反要先判断,再清零或置1,取反也不是原子操作

楼主:
同意楼上。
目前cortexm系列各厂家都提供了丰富的外设接口模块,串行接口将是发展的趋势。
虽然位控制对于我们很重要,但也会逐步消弱。
例如PC端编程对硬件的操作基本是API函数的调用。对一般应用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底层。硬件的驱动是厂家提供的。
32位或16位指令编码若强行原子处理gpio的位,那么指令编码就会大受影响。
在满足控制应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不需纠结IO的翻转速度。

楼主:
俺对M3的汇编无研究,因为ARM汇编费脑桨。
但是俺绝对不相信它对GPIO位操作能做到真正的原子操作。
可以用硬件片选寻址来分析对GPIO位的操作。
首先对GPIO地址的编码是32位寻址的,故一条指令对GPIO的寻址就需要32位。例如4个GPIO将需要2位编码长度。
每个GPIO又可以控制若干位,这两部分我们可以将其压缩在一起寻址。假若有32位将需要5位编码长度。
而对于一个位的操作最基本的是清零,置1和取反。这个至少需要2个位控制的编码长度。
现在我们已经需要至少9位编码长度了。
根据硬件的访问时序,还需读写控制的1位编码。
所以32位或16位ARM指令集不可能针对GPIO做到一条指令完成,必须由多条指令完成。
只要一条指令由多个操作码和操作数组成也算原子操作,这将是各厂家的具体所为,因为ARM指令集肯定不会考虑具体GPIO的操作系统。

网友E:
最主要的是ARM是个贩子不是厂家,故只能做成通用的模糊设计。
谁买他的核自己定义。故ARM不可能有最佳的位操作指令。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主要原因。原因是ARM指令体系决定的,ARM只能逐渐改进,而不可能步子迈的太大,ARM指令本身直接寻址能力就很弱,别说是位操作,就是对内存字操作不也是需要这些步

网友N:
MICROCHIP的PIC32使用的MIPS位操作如何!?

呵呵,前几天听课说位操作比较快!

网友E:
M3核对GPIO位操作能做到真正的原子操作,前提是GPIO地址要在位带之内。读--修改--写三步操作只要能用1个指令完成就算是原子操作

网友O:
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只用就OK

网友E:
M3核确实1条指令就可以对位进行读--修改--写三步操作

楼主:
楼上说的实际是间接寻址。新唐的M0称其为快速IO,以空间换速度。烈火网友没用其功能。

网友E:
只是对位操作的效率还不是最高

楼主:
读修改写是原子操作,但中断改变你的GPIO地址又将如何?还有再换其它GPIO的位呢?

网友E:
菜农前辈应该去研究研究M3核,而不应整个阉割版的天天研究

楼主:
计算机寻址方式一般有立即寻址,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三种。前两种直观,到意味着要占用指令的编码长度,故直接寻址分页分段将会缩短指令的编码长度,但必须先指定好对应的页或段,如前面网友说的必须在当前GPIO的访问范围内。故不能真正地算原子操作。因为指令集编码长度是有限和珍贵的。

楼主:
谢谢楼上,M3肯定比M0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何又有M4?M3为何不一统天下?
为何有了M3,MCU还能生存?
为何先有M3后有M0?至少俺知道M3俺玩后才知道有M0。
为何?
存在就是道理,生存才是真理。51是最好的榜样。
M3和M0俺都玩过,但俺绝对不会研究它们的指令集。
为何?答案是费脑桨,因为它们和DSP汇编不同,算法它们也都不能胜任,要研究,俺想研究M4。

作为控制,MCU已经不错了,否则51,PIC,AVR早死了。
作为算法,M3,M0都不适合,那么用它们替代MCU到是可选择的。

新唐的M05x在GPIO上也有51的准双向IO,有EBI接口,快速GPIO,I2C,SPI,PWM,WDT,UART(IrDA,RS-485),12位ADC,FMC,TMR,SYSTICK

网友E:
读修改写是原子操作,但中断改变你的GPIO地址又将如何?还有再换其它GPIO的位呢?
引用 楼主:

GPIO地址是在寄存器中,中断程序肯定要保护的。并且M3核位原子操作是ARM也说的,即使想忽悠也不敢这样忽悠吧

网友P:
还得慢慢消化!

楼主:
若是保护就没问题

网友Q:
M3有一段位空间,一位对应于一个常规内存的地址。在此空间内对内存存取等效为对相应位的操作。但是,M3没有类似MCS-51那样的位处理器,所以最终还得软件自己处理“位”和“字”的关系。

网友E:
唉,研究M3的汇编确实太费脑浆了,深有体会。

网友E:
M3的位取反绝对不是原子操作,位置1,位清零可以,前提必须在位带区域

楼主:
HWM说的新唐的M0也有,寄存器空间用于位空间,以空间换速度。省略&=~和|=的位域操作来加速位的访问速度,这样都是厂家的作为,而非ARM自身

网友R:
我是菜鸟,不过学习了....:curse:

楼主:
ARM实际很节省脑浆的~~~

楼主:
ARM实际很节省脑浆的~~~

新唐研讨会准备了3000套,城里的可以轻松得到~~~

网友H:
这是个特大利好消息,童鞋们有福了~~~:victory:

楼主:
第5批菜农Cortex-M0助学250开发套件确认名单(确认码已发出)

希望得到助学套件的童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希望得到助学套件的童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紧跟菜农,讲解革命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