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中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1-11-24):
图中EC1能否换成220/50V

网友A:
按理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类阻容降压电路. 这个电容的大小会引起 电容上电压的变化的, 所以要测试验证.
不同电源电压和不同负载条件验证.

楼主:
谢谢  问题已得到解决

网友B:
阻容降压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