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界区资源

楼主(2011-11-24):
如果有一个在中断和主循环都可能进行赋直的全局变量,其能否算做临界区资源?
如果算的话,那么在主循环里对其进行操作之前就必须关中断?
这样理解没错吧?

网友A:
关中断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可以看一下操作系统的书。

网友B:
关中断是一种简洁的办法。

但如何写出一个无临界代码的程序是更简洁的办法。

网友C:
关中断最好了。
免得发生冲突

网友D:
有些场合是千万不能关中断的

网友E:
同意三楼!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网友F:
如果说单片机,你就不用关中断了吧,单线程的只可能通知执行一个命令,如果是多线程的才会有变量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