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安装好了怎么**激活呀

楼主(2011-11-24):
前两天下载了顶贴里的AD9,前天晚上安装好了,可是进去不能用呢,好象是没破解的原因

那个下载的里面有没有破解软件啊,怎么操作啊,没搞过,不会弄

斑竹或者哪个用过的朋友教我一下啊

就是顶贴J前辈的那个

急。。。。

网友A:
安装的时候先看说明再装,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J前辈你总算来了啊,我安装你那个AD9没找到安装说明呢,有个PDF,全是英文的,看不懂,用哪个东西**啊,截个图看下呢,不然用不了啊:loveliness:

网友A:
Crack_AD8.3 目录中DXP.EXE拷贝到你的安装目录下,覆盖即可

楼主:
是有个Crack_AD8.3 文件夹呢,我没打开看,,放到目录下之后还要干吗呢?
晚上回去弄,也不知道行不行
4# jjjyufan

网友A:
这个dxp.exe就是**文件,替换安装目录下的即可
Crack_AD8.3夹下:ALTIUM.alf和dxp.exe 拷贝到安装目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前辈了,晚上我回去弄,家里没网线,弄不好我有空再来问:lol